[维修求助]
IPAD3不充电求思路

楼主(2015-06-02):
电池量到3.78V,尾插换过了,Q8123拆掉了,我把它连了起来,还是不开机,到底是什么情况,是不是电池要激活一下(怎么激活?),对IPAD没经验

网友:
在线等,急

网友A:
电池扣下了用维修电源试试,不行万能充搞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扣下了用维修电源试试,不行万能充搞搞,

直接5V接电池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5V接电池上?

直接5V接手机上,看看能不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