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125发烫

楼主(2015-06-02):
现在就是主攻点19V,8脚 17脚 有  1脚6脚没有 换了好几个了 求助

网友:
什么机器什么故障,还是描述清楚点好

网友:
看看后级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A:
                      99%EC坏

网友:
是不是线性短路了

网友:
重点看线性3V是不是短了。

网友:
看下  13   8    17     这几个引脚的电压是多少?顺便打下值

网友B:
后极有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51125发烫
                      99%EC坏

大哥,别这么肯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极有短路了。

同意大佬的建议

网友C:
51125发烫,一般都不是芯片坏了,而是过流保护,首先看,VREG3和VREG5是否正常输出,待机电流是不是偏高,有开启信号不输出3v5v,芯片发烫,教你个招吧,把上管G极直接接地,看芯片还烫不烫,一般都不烫了,然后依次断开上管G极的控制,看是哪路负载引起的发烫

网友:
      估计有短路。查查线性3V

网友:
引用 网友C:
51125发烫,一般都不是芯片坏了,而是过流保护,首先看,VREG3和VREG5是否正常输出,待机电流是不是偏高, ...

我今天遇到一个芯片发烫,待机高,3  5v输出一个是1点多,一个是2点多v,没查出哪里问题,这个本是进水的本。

网友:
应该后极有短路

网友:
有很多是EC坏的

网友:
一般是有短路才会发烫 查一下后级  你这个是什么型号的机器呢

网友:
LDO 线性短路, PWM EN不正常,都会导致这颗芯片发烫。

网友:
查1/6脚的控制电路

网友:
线性电压短路了,测一下吧,IO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