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8S 接2G内存无显示

楼主(2015-06-02):
X88S 接2G内存无显示 1G可以显示!开始掉电换了个8743可以显!之后内存报错 2G的那根无显示!换过新内存故障一样!好郁闷
掉电

网友:
以前修到过插1条内存显示,插2条不显示的情况,这个是主板上的一个供电芯片的电阻不良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