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与硬启动

楼主(2015-06-02):
这两个启动各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个,我也正想问问

网友:
硬启动是上电,软启动就是信号了,什么取指令啊,乱七八糟的吧

网友:
硬启动 供电   软启动跑马

网友:
硬启动是上电过程,软启动是跑码完到显示过程。

网友:
硬启动就是CPU电压出来了,准去寻址之前。软就是寻址之后。

网友:
简单的讲就是上电和CPU跑码的两个过程

网友:
分界线就是CPU是否开始工作。
CPU开始工作以后所有的过程就是软启动
为了让CPU工作的过程叫应启动

网友:
硬启动,软启动,上电自检,是整个电脑工作的过程,,论坛有这类的资料

网友:
应该是信号和供电吧

网友:
有待高手来求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