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系列SLP_S3#对比各信号抓掉电!

楼主(2015-06-02):
我不多说请看图就知道大概故障在哪!

网友:
SLP_S3#引起的掉电?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啊

网友:
我猜是S3有问题

网友:
S3引起的掉电

网友:
能稍微讲解下吗?

网友:
S3导致掉电, 示波器用得好维修没烦恼啊~~~

网友:
SLP_S3#引起的掉电,是否要查桥的条件?桥的条件满足是否干桥?

网友:
这位同学是不是在实地抓的波

网友:
没玩过波波,不懂

网友A:
我修主板都是一个万用表 一个罗铁 一个风枪,一个BGA,准备入手一个示波器,不知道哪个好用,

网友:
不会用示波器啊有没有抓其他的波总结

网友:
S3引起的吧,这个波形看起来还真是清爽

网友B:
楼主这个波波啥型号,用得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主板都是一个万用表 一个罗铁 一个风枪,一个BGA,准备入手一个示波器,不知道哪个好用,

首选泰克!一般用普源和安泰信也行,普源比安泰信优胜。

网友:
SLP S3掉线有短路。
产生短路的原因可能是IO,也可能是SLP S3上拉电阻(SLP S3一般跟CKL记不清共用一路电。)

网友C:
楼主发了四张图。
请高手详解。等待中…………。

网友:
学习了

cafil989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发了四张图。
请高手详解。等待中…………。

SYS_PWROK 这个信号为高表明CPU供电已经产生!上面的图就是时序!

网友:
SYS PWROK,就系统供电正常信号。
看图:第一张SLP S3#都是象下跳变的。包括SYSPWROK。
区别是前三张波形边缘有毛刺。说明电容有问题。
后面的波形类式于直线,说明处理过,波形较好。
但都是象下跳变。说明短路还在存在,主板没正常工做。
不知道对不对。请高手详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通常S3就是作为分界点来看的,对比一看就知问题在哪里了。全部图都指向要S3先掉的。那就是桥、桥的条件,EC ...

是的!解说得很好!其实你所提到的供电与信号我都抓了波只是上传了四张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波波啥型号,用得咋样?

安泰信ADS1102C 100M。使用还可以!如你要购买示视器在自身情况允许下首选泰克,次则普源。普源比安泰信优胜!

网友E:
是什么原因引起的SLP_S3#信号线掉

网友:
桥的外围条件满足,桥自身存在问题!SLP_S3#是开漏输出的!高阻态与接地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什么原因引起的SLP_S3#信号线掉

桥的外围条件满足,桥自身存在问题!SLP_S3#是开漏输出的!高阻态与接地关系!

网友F(2021-09-12):
顺着S3往前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