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80内存4G或以上点不亮

楼主(2015-06-02):
  接修同行联想Z380不显示,检测反复重启,取下内存不重启,这个故障论坛都知道,刷南桥BIOS解决。问题来了,装4G以下内存开机正常,4G或以上开机不显,以为是BIOS不对,论坛下了几个都老样子,最后刷EC问题解决,2个BIOS都坏少见。

网友A:
刷ECBIOS就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ECBIOS就好啦?

恩,刷EC  解决

网友B:
是不是你上的内存不对啊   内存有低电压版的 你上普通3代的试试

网友:
刷bios这样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你上的内存不对啊   内存有低电压版的 你上普通3代的试试

都是原来机器带的内存,已经好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很多看去不可思义的故障是由BIOS影起的,刷刷更健康呀。

网友:
EC BIOS坏引起的内存问题还是很少见的。

网友:
EC的BIOS坏引起内存问题还没有碰到过,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问题确实少见

网友:
把两个bios贴出来最好了

网友:
BIOS引起的 遇到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