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65不出显卡供电

楼主(2015-06-02):
条件我查了 就缺EN电压 rt8208  是从南桥发出来的  求助

网友:
那就查桥的条件啊 不行就BIOS  再不行就换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吧

网友:
我也有个这样的机子,,∴没有独显电压,,CPU,,集显电压都没有,。我是先修独显还是CPU供电呢

网友:
什么型号的机器啊?

网友:
查下显卡供电之前的某路供电有没有发出PWRGOOD信号

网友:
集显电压还是独显电压?

网友:
刷一下bl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