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K480N-I5图纸 版号:A24FG

楼主(2015-06-02):
求神州K480N-I5 版号A24FG (只找到这个)  图纸!!图纸!!!不胜感激

网友:
zheng好需要中

网友:
  正需要中  敬请期待

网友A:
手上就有台,上电池插电源大短路,什么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上就有台,上电池插电源大短路,什么都换了

你查看看.CPU供电MOS管中间有个电容短路...19V公共点2个管击穿(其中有个很小的管子)你看看

网友(2018-04-17):
我也需要,同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