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进水

楼主(2015-06-02):
Y450进水,果断处理进水腐蚀部位,无待机,一番测试发现条件都具备,上示波器,无波形,无意中在测得时候按住了待机电感,瞬间来了24V的波形,难道电感虚焊,补锡加焊待机OK,插电正常亮机。。装机后,出现点一会屏幕闪屏,有时候一下子关机到待机,拆机将LCDvcc转换管SD级连起来,故障依旧,看屏接口供电,发现一个DIPON,越看不顺眼,突然想起来是否因为开关接口处有与LID线路有关,看图纸发现dispon正式由LID控制,果断拆掉屏线接口的电感,开关电感也拆掉,镊子开机,问题解决,开关到开关线接口飞线,测试机器OK

网友:
这个机器还能休眠吗

网友:
都是文字,有点看晕了。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的。看看思路

网友:
不能休眠了吧应该。。

网友:
待机电感是那个?

网友:
先烘烤主板吧,再查电压

网友:
配个图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