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0 加电报警!!!!

楼主(2015-06-02):
故障现象为:加电嘟一声嘟一声的经测量发现没有PL704这个电压!大家说只有过了内存才有这个电压 我用示波器测了有两次跳变!内存排阻上也有数据波形
刷了桥BIOS 换了北桥 !还是一样没思路了!请大神们说说!!!

网友:
不要沉下去!大家帮忙看看啊 !

网友:
今天都休息了吗?怎么没有回答的 啊大神们出来看看啊  在线等!!!

网友:
在线急等有没有朋友帮吗出来指点下啊

网友:
大家出来看看吧!!!!!求助个问题太难了!怎么没有回复的啊

网友:
有这样的问题没有有

网友:
谁碰到过啊 !!!给点思路啊 !!!

网友:
怎么个报警法  报几声说清楚点

网友:
一加电就嘟一下一下的报个不停

网友:
版主大神们出来看看给点建议啊

网友:
有朋友看下吗
客户在这等着呢!版主 高手都出来吧 !小弟急需求主

网友:
没有思路啊 ,慢慢查

网友:
主板BIOS电池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电池有电 BIOS刷了好几个了!

网友:
显卡电压呀,显卡总线电压正常吗?

网友:
没集显供电,先刷个BIOS,换条内存试试,还不行就没招了.

网友:
电流到多少了。 说下

网友:
报警是报几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这个板的BIOS 吗?
我刷了几个都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