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苹果的高手们帮帮忙A1278键盘触摸板无法使用

楼主(2015-06-02):
这台机来时不触发的绿色灯不亮修好后发现键盘触摸板都无法使用控制主芯片换了键盘换过触摸板的排线也换过芯片工作电压都正常,开机按OPTON也不行进系统分拔单独用也不行的,现在没有办法了!哪位大神指点指点吧!

网友A:
用的是苹果系统吗

网友B:
对地短接屏插座5脚,能否启动?

网友:
仔细看下接口附近小的排阻 保险 电感  由没有短路或者阻止偏大的

网友B:
倒查故障点,也有可能北桥芯片虚焊出了问题。外接USB键盘能否使用呢?我有台苹果机子,内接硬盘不能被系统识别,外接移动硬盘可正常使用上网,经排查应该是北桥芯片有虚焊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倒查故障点,也有可能北桥芯片虚焊出了问题。外接USB键盘能否使用呢?我有台苹果机子,内接硬盘不能被系统 ...

外接是正常使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地短接屏插座5脚,能否启动?

这是什么?灌水的吗,触摸板键盘不能用跟屏接口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苹果系统吗

WIN7的键盘都无法用也选择不来苹果系统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灌水的吗,触摸板键盘不能用跟屏接口有关系?

写错了,应该是键盘5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写错了,应该是键盘5脚

呵呵,你也看错了我的键盘上开关是没问题可以开关机就除了开关其它都用不了!

网友:
一样问题,现在买触摸板芯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