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笔记本,版号mbx-273开机图像定屏LOGO

楼主(2015-06-02):
索尼笔记本,版号mbx-273开机图像定屏LOGO ,风扇狂转。PCH 发烫。不知那愿因

网友:
pch 会不会有短路啊

网友:
PCH什么型号

网友:
外设有问题吧?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搞定啦 没有   我这个就是开机显示数秒就掉电   BIOS刷了几个了也是不行  希望论坛中的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搞定啦 没有   我这个就是开机显示数秒就掉电   BIOS刷了几个了也是不行  希望论坛中的高人指点 ...

难搞,看到主板应该有三个BIOS,PCH很烫,看到很多贴子多说搞不定,换了桥之后还掉电,恐怖,没敢换,还给客户了

网友:
你该把独显断开,我这台断开独显就进系统了

网友(2015-07-18):
我的也是卡LOGO还没修好

网友(2017-05-19):
我现在正在修这板 问题一样   桥换了  BIOS刷了   声网卡拔了   CPU换了  还是一样卡LOOG   有没有修好的说下

网友(2017-08-08):
我今天也碰到一台,故障是一样的,我就直接把PL14拆了就可以,进系统不认独显,客户也同意。

网友(2018-04-07):
这个机型卡LOGO,打显卡掉电,都是显卡已坏了,得换芯片。

网友(2020-08-19):
看我发的帖子 彻底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