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暴360电源烧一个9N50C场效管

楼主(2015-06-02):
图片上的可以代换吗?

网友:
9N50C是500V9A的管子。可以用常用的8N60,10N60

网友:
9n50c可以代换

网友:
没有其他可用的

网友:
可代换的多了去,只要参数差不多都行。

网友:
是辅助电源部份的吧,那个2n60l应该可以代换,

网友:
以上型号都不行

网友:
参数只能稍大,不能小

网友:
曾加知识,不错!

网友:
严格来说都不能代。

网友:
楼主最好还是用原型号吧..........

网友:
我用10N60代换了,可以工作了

网友:
一般用500V9A或以上的管子代换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