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装WIN7蓝屏,跪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5-06-02):
DELL N4050,INTEL芯片组,HM67桥,集显。机子刚拿来的时候能进WIN7,只是有点卡,快速进PE,装了一个WIN7 32位,当0-100%走完,重启到WIN7图的时候马上就蓝屏A5,BIOS设置都改了,无法解决,系统版本换了,还是蓝屏A5,打电话问官方说只支持64位,马上装64位,这次到要稍微好点,第二次都走完了,重启又到win7图标蓝屏。装WIN8要黑屏,什么驱动之类的都排除,所有附件都排除,还是要蓝屏,后来装XP却不蓝屏了,可是用户认定只用WIN7,没办法,方法都想完了,还有个情况就是用U盘引导进系统却不蓝屏,真TM神奇,BIOS都刷过了,在官方下了一个在线刷BIOS也不行。哪位大哥遇到过?跪求!!!

补充内容 (2015-6-5 12:38):
感谢热心的大哥们帮忙解答,但是你们都看清楚我所说的嘛附件所以能够换的都换掉试了,还有什么驱动问题,关键是哪还没到装驱动的哪一步就蓝屏了。还有说什么主板硬件有问题,那么我用U盘引导进WIN7怎么就没问呢?

补充内容 (2015-6-5 12:40):
所以,哪就不是什么驱动,内存,硬盘、CPU。等这些我都能排除的问题

网友:
应该还是bios设置问题

网友:
蓝屏问题会搞死人。故障扩大都不奇怪(但客人却往往认为是小问题)!不好找故障点。

网友A:
ghost系统后安装到驱动那一步取消掉。意思就是不要安装驱动。有些本子用万用驱动会蓝屏,大都是显卡驱动的问题。有些装完后进系统无背光呢没见过吧

网友B:
戴尔  华硕最好用安装版的系统,而且驱动要到官网下载安装才好用,楼主可以试一下

网友C:
解压的时候,去掉所有驱动,只剩下网络的驱动,你可以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解压的时候,去掉所有驱动,只剩下网络的驱动,你可以试下

还没到这一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戴尔  华硕最好用安装版的系统,而且驱动要到官网下载安装才好用,楼主可以试一下

安装版已经试过

网友:
系统问题吧   修复引导 不行换银盘

网友:
显卡也有可能

网友:
装64位,不行就刷BIOS,测硬盘,再不行,放弃吧,不挣钱别再治哑巴了

网友:
好了没有 说下结果

网友:
没有win7纯清版的吗,试试呀

网友:
把能换的都换了试试

网友:
蓝屏的,换了硬件还不好,不好搞了。先要把硬盘模式改对。

网友:
BIOS 没有改好

网友:
哥们  重建引导有没有试过呢 ?

网友:
换个早期的WIN7系统装!

网友:
我之前有遇见过一次 进系统非常慢 装不进系统,换桥就好了

网友:
XP可以,PE也能进系统,硬件没问题,BIOS设置再查一遍看看

网友:
先把显卡驱动卸掉   如能正常进系统就是显卡部分问题

网友:
解决了,就讲一下啊,希望能分享到你的经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ghost系统后安装到驱动那一步取消掉。意思就是不要安装驱动。有些本子用万用驱动会蓝屏,大都是显卡驱动的 ...

这么神奇啊还真没见过

网友:
有换过硬盘吗也许是硬盘有问题哟

网友:
今天遇到和你差不多的问题,那机器拿来说装系统蓝屏,估计客户装的是64位,换了个硬盘装64位也一样,最后弄个32位可以进,不管那么多了,可以进总比进不了好

网友E:
如果搞那么久都一个毛病,说明内存,硬盘都得换换,先把问题的根源找到再说。如果这些都不奏效,那么主板的问题是一定的,查查那些接口有不有短路的,如USB,VGA接口。总之不要往系统上瞎猜,整了那么多版本都老毛病,你怪得着微软的系统,或做版本的JS吗?

网友:
安装版是原版还是下载别人修改过的版本?

网友:
用安装 版本的可定 能好。。我以前也碰到过。。。

网友F:
楼主修好了吗?我也遇到一个一样的 也是蓝屏,只要卸载了独显驱动就好,装上就不行,系统32  64都试过了,驱动也是官网下的,不过装的时候会有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神奇啊还真没见过

不会吧,楼主连这个都不知道。是修电脑的吗?还是就是个用电脑的?

网友:
不要装显卡驱动      看看怎么样能进不

网友:
用微软官方原版

网友:
你把独显禁用就可以装WINDOWS 7了,反正这个机器的集显和独显没啥区别!

网友:
测试一下硬盘,看看硬盘是不是好的,如果不行再看看内存,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内存换个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修好了吗?我也遇到一个一样的 也是蓝屏,只要卸载了独显驱动就好,装上就不行,系统32  64都试过了, ...

我这问题和你的不一样,我这装WIN7还没到装驱动的地方就蓝屏,换XP怎样装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搞那么久都一个毛病,说明内存,硬盘都得换换,先把问题的根源找到再说。如果这些都不奏效,那么主板的 ...

大哥,都说了所有能换的附件都更换了,依然不行,只有装WIN7才有这样的问题, 装XP一点问题都没有,在主板上哪里下手,还有就是用U盘引导进WN7就没任何问题,你觉得是主板哪里问题?

网友:
百分百显卡问题,你可以不装显卡驱动看看,直接加焊或重做显卡。碰到三台这机子了,还一台因为这个问题300回收,想想都有点小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