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电阻求助

楼主(2015-06-02):
原装HP300W电源,一个标称R901的5色环电阻发黑破损,色环如图,用万用表打阻值为22K,请问这个电阻是坏了吗?

网友A:
目测应该是红红黄黄银,但这个黄色太像金色了,搞不明白

网友:
应该是2.2欧姆

网友:
那就是说第三和第四环是金色吗?怎么读?

网友:
2.2欧姆应该没错。只要不是取样部分的。直接用保险电阻装上去试。哈哈大部分都OK

网友:
这个应该没有坏。阻值正常。

网友:
是2.2欧的电阻。

网友:
红红金金 2.2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测应该是红红黄黄银,但这个黄色太像金色了,搞不明白

红红金金银=22*0.1=2.2 误差5%,银是材料和温度系数

网友B:
假五环,2.2欧..............

网友A:
哦,谢谢各位,第一次见到这种5环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谢谢各位,第一次见到这种5环电阻。

这个应该是返修电源,这种色环电阻在好多老式设备有许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假五环,2.2欧..............

我看着这个不行假的呀

网友:
ptmanager -3 莫灌水,有利于身心健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看着这个不行假的呀

就是四环电阻...........

网友:
第5环有的是代表供应商,应该是2.2欧

网友:
是一个2.2欧的电阻,楼主测得22K,是烧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四环电阻...........

最近一环是百分数,影响不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