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H-POPEYE-H61-UATX:1.00 1155针主板开机跑00无复位无时钟无CPU供电的维修

楼主(2015-06-02):
今天修到一块惠普H-POPEYE-H61-UATX:1.00 1155针主板,故障为开机跑00,复位灯不亮,于是测了一下全板供电,发现有内存1.5V,桥3.3 1.8V、其他电压都没有出来。按INTEL时序内存--桥--总线--CPU,先修桥吧,查资料H61蕊片要正常工作必须有3.3 1.8 1.05供电,现在有3.3 1.8没有1.05V,跑线路跑到集成块PU600 J1=EB(RT8121)控制,测得数据如下:
13脚 VCC12供电:0.03V阻值1欧(正常11.35V阻值655欧)
8脚 VCC5供电:0V(正常5.07V)
7脚 RT\EN开启:0V(正常5.07V)

17脚 PWRGD电源好:0.19V(正常1.05V)
16脚 BOOT自举:0.25V(正常15.26V)
15脚 UG上管控制:0V(正常1.45V)
12脚 LG/OCSET下管控制:0V阻值1欧(正常9.62V阻值1.9K)

PCI A14SB待机:3.3V
PCI A15复位:0V(正常3.3V)
PCI B16时钟:0V(正常1.65V)

从以上数据看很多脚电压都不正常,特别是13脚 VCC12供电:0.03V这是不对的,其经过上拉电阻2.2欧,拆出来测量增大为23欧13脚阻值1欧,看来上拉电阻和集成块都坏了。一一换上开机但是还是不出1.05V桥供电,仔细查各脚电压发现12脚 LG/OCSET下管控制:0V阻值1欧,拆与其连接的场效管PQ600测量发现GS脚阻值1欧短路型号AON6926 双N 30V 44A\55A,由于没有这种复合场效管用两个P75N02代换上去开机跑码亮机了,拷机48小时没有问题,OK修复。

网友:
图纸可以发上来吗

网友:
值得学习的呀,谢谢分享

网友A:
高手呀,可惜复合管的代换照片不清楚

网友:
代换管子太小看不太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代换管子没照片遗憾了。。。

太小了。。。。。。

网友:
正常情况下,PQ600G S级之间阻值应该为无穷大状态,其这里GS之间阻值为1欧姆的话,芯片15脚输出的驱动电压也会被S级接地拉低,所以上管不能完全饱和导通正常输出不出1.05V桥供电,

网友:
正常情况下,PQ600G S级之间阻值应该为无穷大状态,其这里GS之间阻值为1欧姆的话,芯片12脚输出的驱动电压也会被S级接地拉低,所以PQ600不能完全饱和导通正常输出1.05V桥供电,芯片12脚对地阻值正常应为几百多欧姆左右,

网友C:
这是坏了一大片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坏了一大片呀

应该是芯片本身损坏引起的场馆击穿,GS脚之间阻值1欧,会导致使Q600本身G级工作一直保持低电平状态,从而S级不能输出1.05V桥供电.

网友:
这主板没有图纸的,我只是参考了精英H61H2-D+VA+20110301_OK RT8121.PDF来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呀,可惜复合管的代换照片不清楚

我拍了图片发上来给你看清楚,是竖着焊接就行。

网友:
HP的机子不好修,图纸难找。

网友:
HP的这种主板没得换,同行业可以搞一个80啊。。客户就100到200之间

网友D:
VCC供电电阻坏!场管坏。更换好。
有经验的话,CPU VTT是CPU的总线供电。不是桥1.05V供电。
也可能1.05V总线供电跟桥1.05V供电用的是一路,但一般我想
没有这个可能,前者是大电流,后者是小电流。高手指导。

楼主,测供电的时候没有测CPU总线供电吗?

网友:
从位置来看,应该 就是总线供电!电路图中也标的是VTT CPU。

网友E:
引用 网友D:
VCC供电电阻坏!场管坏。更换好。
有经验的话,CPU VTT是CPU的总线供电。不是桥1.05V供电。
也可能1.05 ...

呵呵,说真的这个1.05V是CPU总线供电还是桥供电我也说不准,从参考图纸上标确实是V_CPUVTT,但是从主板上测量也进了桥,估计是共用吧!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说真的这个1.05V是CPU总线供电还是桥供电我也说不准,从参考图纸上标确实是V_CPUVTT,但是从主板上 ...

CPU总线供电,CPUVTT电压也可以在假负载上测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