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楼主(2015-06-02):
GA-H61M-DS2触发掉电,无U供电,看图Q131PIN 瞬间电压2.0V,明显不正常。直接把R41换掉正常显示。。

网友:
Q13 1脚电压正常是多少?R41阻值变大了还是变小了?

网友A:
没点位图R14在什么位置

网友:
这是什么原理 呢,同学也不说清楚

网友:
找不到  在哪

网友:
找不到在哪里啊?

网友:
这个电压值应该有4V 以上  甚至到了7  8V

网友(2015-07-15):
有图纸不。

网友:
分压电阻 爆炸哦。。老火

网友:
2V,是8.2K变小了?8.2K的实际阻值有量吗?

网友:
R41测阻值正常呀,8。2K ,可还是没有CPU电压呀,

网友:
电阻坏了吗  在什么位置呢  下次遇到可以不用慢慢的找

网友:
楼主这是让大家猜谜语么。。。

网友B:
这样的帖子不要再发了,评不上精华的,学学别人的帖子怎么发吧

网友:
CPU_VTT是1.05V,输出的VCCSA是0.95V,Q13的导通程度应该很高了, 一般场管是4.5V以上开始导通,所以此处电压才2V明显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帖子不要再发了,评不上精华的,学学别人的帖子怎么发吧

做个参考也好

网友:
谢谢楼主的发贴,今天我也修到了这块主板故障也是触发三秒掉电在触发在三秒掉电循环,无U供电。看了贴子我也查了一下R41的电阻,我测得Q13 1脚电压:瞬间2.60V(正常4.61V) 2脚CPU_VTT:瞬间0V(正常1.05V) 3脚VCCSA:瞬间0V(正常0.98V)我把R41拆出来测量8.13K阻值没变化,用10K电阻代换故障一样没解决。

后来我发现是Q13的2脚CPU_VTT电压是0V,这是引起掉电的最终故障看时序先有CPU_VTT,在有VCCSA,在有CPU供电。最后拆CPU_VTT输出集成块RT8120D 7脚开启三极管Q9后故障排除,为什么拆除Q9后集成块RT8120D能正常工作没找到原因,Q9测量了也没有坏但是装上去就掉电不出CPU_VTT,只能这样用了现在装系统拷机48小时了也没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
秒杀呀,好技术

网友:
1脚只有3.37  另外两脚正常。
无cpu供电,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点位图R14在什么位置

是r41吧!!!!!!

网友:
测量8.13K阻值没变化   拆除Q9后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