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不触发??????

楼主(2015-06-02):
如题,强制加电CPU,南北桥还有IO都没有温度???声卡网卡也一样 ,求大神指点???跪谢。。。。

网友:
待机有没有?

网友:
看看开关针到IO,io到南桥,南桥在到IO,io拉低路线,,这些电压有跳变没。

网友A:
换南桥  我都换好好多了  不过你得先排除是不是哪里短路造成的 如果都正常就换桥吧

网友B:
不触发先检查触发电路,再按开机时序查。

网友:
你看看在下边有好多关于不触发的经验。

网友:
只有一个5V待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南桥  我都换好好多了  不过你得先排除是不是哪里短路造成的 如果都正常就换桥吧

没有短路,最苦脑是手头没有新南桥

网友:
看下IO发南桥有没有跳变,南桥没发S3看下电池有没,不行就换南桥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触发先检查触发电路,再按开机时序查。

嗯   我先下一个图纸吧

网友C:
量一量待机,3.3,或5V。看看IO的触发脚。与南桥跑下线,看看断了没有,如果两者都有,看看跳变没有,如果跳变的话。检查下IO旁边的下拉电阻,打下组织,,一般都这样了,。,不行也没辙了,最后看下晶振两脚点压相差大不大,直接干掉网卡,。再测,,

网友:
谁有这个板图纸,要联想的图纸   不要精英代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量一量待机,3.3,或5V。看看IO的触发脚。与南桥跑下线,看看断了没有,如果两者都有,看看跳变没有,如果 ...

晶振一个脚是299mv  别一个脚在166      还有你所说的3.3   5V  各路电压在强制加点下  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晶振一个脚是299mv  别一个脚在166      还有你所说的3.3   5V  各路电压在强制加点下  都有

IO什么型号?

网友C:
还有晶振两脚相差那么大?摸摸会不会触发?

网友:
测下第一百脚 RSMRST信号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晶振两脚相差那么大?摸摸会不会触发?

不会 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晶振两脚相差那么大?摸摸会不会触发?

失误晶振两脚  正常

网友:
看看IO的触发脚。与南桥跑下线

网友:
这种主板南桥坏的很多,我也修到很多

网友E:
不触发是最好修的,按照饼哥的5+3 一步一步的测量,,

网友:
碰到过一张这样的板,没有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触发是最好修的,按照饼哥的5+3 一步一步的测量,,

饼哥的小妙招不少,学会了可以走遍天下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块一样的主板,不触发,大神指点。

网友F:
按开机时序来啦

网友:
11的见解是对的

网友:
嗯   换一个南桥  能触发了    吗 也跑过了  就是不亮

网友:
换主主板电池

网友:
待机条件全了没?

网友:
这个板子南桥爱坏、。

网友:
这板子 最后换南桥   能出了   但是开不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按开机时序来啦

  问题  解决  谢谢  指点

网友:
按触发思路一步步查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