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81C版号X550cc

楼主(2015-06-02):
   不上电  换EC8517e  跑电流0.8不开机   无图纸不知道怎么弄了  求大神指教下  在线等

网友:
显卡电压没出来吧?先刷个BIOS

网友:
0。8 所有电压都出来了吗 、?PLT _RST GFX_CORE等是否正常

网友:
先刷个BIOS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都正常吗 可以说详细一点

网友:
这个只能先刷BIOS

网友:
看看内存复位出来没有

网友:
看电流有没有跑码,有跑的话就要查屏接口信号了,下个点位图.没跑码就先查电压,

网友:
如果是一修的话,应该不会有太多的问题,看看是不是没有焊接好,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这说的太简单了,没有图维修过程也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