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7A加电不显示

楼主(2015-06-02):
电流上到0.2

网友:
CPU供电没出来

网友:
换u试试,测供电。

网友:
CPU没电压,按时序查呀。

网友:
查所有供电 患有pch的条件

网友:
又是说的这么简单,不能说清楚点吗,我们好帮你。。。。。

网友:
有电压没出来,待机 的时候电流正常吧

网友:
换U 内存 硬盘 屏  主板 试试

网友A:
电流上到0.2掉电了吧?连掉电都没说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上到0.2掉电了吧?连掉电都没说出来啊……

我手上也有这台机器来了不亮 加焊了一下显卡 然后就加电加不起来   U也换过了  我自己有个 换了还是一样的现象 加电到0.2 或者到0.3 就掉了
你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

网友:
有没少电压呢?看哪个电压没起来呗

网友:
缺电压,按时序查吧

网友:
把pu5拆了再试试

网友:
典型的供电问题,电压保护了

网友:
你给的东西太少了,至少测测那个供电出来了,02电还不全呢,

网友:
缺电压 量量各个电感电压

网友:
集显还是独显的?独显的话加下显卡试试

网友(2015-07-19):
没人  修好过吗?我的也是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
上电没完成 主要查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