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

楼主(2015-06-02):
开机不显示

网友:
板上电压正常吗?电流多少?

网友:
开机无显,说的这么简单叫我们怎么帮你。。。。

网友:
卡机不显示,意思就是有待机了,触发后不亮机,待机多少,触发后电流多少

网友:
测电压了吗,电流跑到多少,

网友:
开机不显示 这个可能太多了 !

建议你先简单排查下 再来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