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 LPC DEBUG接口变了,谁知道接口定义

楼主(2015-06-02):
原先的华硕诊断卡转接头插不上了,谁有点位图看看

网友:
要飞线 才可以用。。。。。。。。。。。。

网友A:
等下发图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下发图给你。。。。

太给力了,有时间照图做个转接头。

网友:
看来以后要用诊断卡越来越难了。

网友:
其实不知道厂家为什么不做一个那个很短的那种白色的PCI一样的卡  插在上面多好,,那个好像叫迷你PCI吧

网友:
现在的诊断卡不知道输出的代码准不准

网友:
没PCI槽就是麻烦

网友B:
可以用示波器和蜂鸣器大概看一下跑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示波器和蜂鸣器大概看一下跑哪里

示波器不方便携带,上门不行

网友:
以前的tpm接口而已,我原来发帖问过一个工作站主板带的一个诊断卡就可以用

网友:
这个才是维修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