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805D不开机

楼主(2015-06-02):
电源端测量只有2.几V,然后摸到这个红色圈出的芯片只要插上电源就马上发烫,请问这个是什么芯片?是不是场管?求大家帮忙

网友:
上面的型号是:NIKOS P1003EK UME200801

网友:
是场管吧!

网友:
主供电短路了

网友:
就是一个场馆

网友:
应该是场管吧

网友:
场馆一个 电源头出来的吧

网友:
你没图纸吗

网友:
Q做电脑维修的都知道是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