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里面的压敏烧了,不知道什么型号怎么办?

楼主(2015-06-02):
电脑电源里面的压敏电阻烧了,但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怎么办?应该怎么替换?
微软
电脑

网友:
找个471就行了,只要电压级别一样就行,或者去别的板子上220V的压敏电阻拆下

网友:
直接拆除不用了。

网友:
应急可以不接,,,,,,,,,

网友:
14D471看下有没有

网友:
可直接拆掉不用.......

网友:
取了不要,下次高压再修

网友:
取下就可以了,暂时用的话可以不要的

网友:
拆220V电源板上的通用。

网友:
这个我知道,压敏电阻可以不接,或直接别的板上拆,220V的通用,热敏电阻必须装,不过可以用保险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