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0A背光亮无图像外接显示正常但不进硬盘 独显改集显,有方法的支持一下

楼主(2015-06-02):
联想F30A背光亮无图像外接显示正常但不进硬盘
开机显示如图:外接显示1和外接显示2
字母显示的也不对,希望大家仔细看看图片中的字母
发现VGA口处有进水痕迹,但很少,有一个电阻有轻微腐蚀,测量电阻正常
感觉是进水引起显卡坏,引起内屏无图像,外屏有图像但不正常,但硬盘进不去就不清楚是哪的问题了
我这没有这个独显,前几天看过几个独显改集显的帖子,打算试试,希望有经验的同行们发发帖,给个改显卡的思路
或者应该注意的地方
先谢谢了

网友:
先换根屏线吧

网友A:
绝非屏线,应该是显卡

网友:
显存吧。我认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绝非屏线,应该是显卡

为什么显卡?

网友B:
怎不先刷个BIOS,再重装一下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不先刷个BIOS,再重装一下系统。

我没在线刷BIOS的工具,这个BIOS芯片没法焊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