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族MX2漏电40毫安不开机

楼主(2015-06-02):
MX2不开机,漏电40毫安,按开机键无电流反应,拆开屏蔽罩检测有好几个电容对地短路,于是给漏电电容单独加电1V,电流达到1.2安,几分钟过后,短路电容发烫,自此故障元件找到,

拆除后机器开机正常。此种方法适合所有小漏电的检修。

网友:
那这么说电源还是好的吧?

网友:
多谢 又学了一招

网友:
不能用万用表测一下电阻吗?

网友:
请教一下啊!mx2进水以后不开机了!这个主板的芯片大部分是封胶的啊!哪些芯片没有封胶啊!

网友:
厉害啊,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介绍的相当详细,学习了!

网友(2015-07-11):
又是烧机大法,学习了

网友:
空焊盘是电源IC的吗?

网友:
烧鸡大发,话说我就是用MX2的

网友(2018-01-22):
烧鸡大法是 用电源表正极接短路的地方 负极接地然后加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