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牌万用表电原理图VC9801A+.万用表图纸、找了很久才找到的、论坛首发!

楼主(2015-06-02):
胜利牌万用表电原理图VC9801A+.万用表图纸、找了很久才找到的、论坛首发!

胜利牌万用表电原理图VC9801A ..pdf

网友:
加分+分啊   版主啊

网友A:
这个网上一搜就有呀,还是免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网上一搜就有呀,还是免费的

放屁   你去找个去

维修公司 -10 不文明语言
zhangxunhai -10 看你还骂人

网友:
胜利牌万用表电原理图VC9801A+.不知道这个是不是

网友(2015-08-05):
VC9801的好像有2中版本的图纸呀,

网友(2015-12-15):
非常好啊,有没有胜利DM3218+的电路图了?现在手头上有5台DM3218+都是毫安档烧了,想修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网上一搜就有呀,还是免费的

你这些人最好就是不给你  我把它删了  谁也别看了  、提供出来 还BB  以后不发了

网友:
多看一些就多懂一點,謝謝樓主的分享。

网友(2016-05-26):
这都有啊 迅维网就是厉害

网友(2016-06-30):
正需要,多谢分享!

网友B(2017-03-19):
谢谢楼主的分享,正好修到这个表。现在蜂鸣档开路情况下不显示为1,而是显示零点几。以前一般是换个9013就好了,现在查了不是这个原因。头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的分享,正好修到这个表。现在蜂鸣档开路情况下不显示为1,而是显示零点几。以前一般是换个9013就 ...

大家都开始修万用表啦,你可以按照图纸查一下 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家都开始修万用表啦,你可以按照图纸查一下 哦

查了一圈,没有找到有问题的元件。再把拆下的元件一一装复,竟然都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了一圈,没有找到有问题的元件。再把拆下的元件一一装复,竟然都正常了!

应该是那个地方接触不良引起的吧,或者是哪个地方焊点开焊啦

网友:
虽然我层次不够,但是仍然感谢楼主的分享精神。

网友:
谢谢分享,资料很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