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V星\MS-7610 VER 2.1 P41-C31 修复内存供电和USB供电后亮机提取

楼主(2015-06-02):
MSI V星\MS-7610 VER 2.1 P41-C31 修复内存供电和USB供电后亮机提取

主板开始是无复位不跑码,量无内存供电和VTT,通病的USB供电也没有

1、测试了4个芯片的8脚5V没有,把1脚和8脚相连;

2、更换内存供电管理芯片UP6103S8_SOP8-RH;

内存供电修好后,后面的VTT就出来了;
3、亮机后提取BIOS!

网友A:
呵呵,太会偷懒了,我都不敢这样,我都用 0欧  2R2欧电阻,至少打雷不会干死啊,

网友:
好习惯,修好机器,备份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太会偷懒了,我都不敢这样,我都用 0欧  2R2欧电阻,至少打雷不会干死啊,

加O和2.2欧姆电阻是为了防止打雷VCC5V测试点阻值对地短路烧坏USB供电接口.这两个电阻起到限流和熔断保护作用.

网友B(2015-07-10):
我的1跟8脚连了不行啊老大 没你幸运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1跟8脚连了不行啊老大 没你幸运啊

还有什么电压没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什么电压没出来吧?

条件我不懂得查  麻烦啊

网友:
我照你那样接了之后插上电源就提示no-c  复位灯长亮 触发之后还是不跑吗啊

网友(2015-09-22):
加个电阻比较好。

网友(2020-09-14):
楼主历害。新手正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