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独显待机偏高、不触发

楼主(2015-06-02):
G480独显 版号LG4858-MB 11252-1 这机器待机偏高、待机电压:0.03.按开关没反应。。。因为没有这机器的图纸,对照Lenovo G480 LG4858L 11326-1 独显修,拆机。打对地值。发现5V对地为33。拿掉PL4101,1脚对地正常。2脚为33.。懒得测。直接烧机。发现PC4803发烫。取之。待机正常0.008.。。触发亮机。。

网友:
楼主好这也能秒啊 厉害厉害!

网友A:
楼主是秒高手  修板秒杀   其他的事可不能秒

网友:
神了  秒了 只可惜我不及你的零头

网友:
这种送MONEY的活 都喜欢!联想机器看来也不咋样呀

网友:
高手,速秒。。我要有一半楼主的技术就好了

网友B:
加分了哈。。。。。以后多发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分了哈。。。。。以后多发点吧

改天有空发点我觉得有深度的问题。。。。

网友C:
真幸福,又哗哗的来钱了,0.03就算待机高啊,为什么会这么快断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幸福,又哗哗的来钱了,0.03就算待机高啊,为什么会这么快断定呢

0.030..这是HM6系列的桥。。你觉得高不高呢?正常的一般都是0.008左右

网友:
这速度确实是很有效率

网友:
学习了。表示感谢啊。我这刚好有一台,可以根据你这思路来

网友:
G480这是要出通病的节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秒高手  修板秒杀   其他的事可不能秒

呵呵。其他啥个事嘛,说清楚

网友:
修板秒杀!楼主高呀 。也很幸运。

网友:
就这样被楼主秒了吗?

网友:
学习了,还在学校学习中

网友:
我能说碰到这种机器就是过来送钱的吗???

网友:
维修要都这样的活多好啊

网友D:
简单问题 我现在手里碰到一个触发掉电的 恶心

网友:
线型电压烧了也.

网友:
这款通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简单问题 我现在手里碰到一个触发掉电的 恶心

上示波器测呀

网友:
就这么简单啊        这爽

网友:
短路有的修死人,好喜欢电容短的

网友:
最好把位置拍出来让新手秒杀

网友:
这办法直接。好。

网友:
    死鱼一条

网友:
这是秒杀的节奏吗

网友:
你这是灌水的节奏呀。。

网友:
这机子待机0.03也高了呀,下次要注意了

网友:
这效率高啊

网友:
一个电容的问题 摸到很烫还是一开始就知道了。。

网友:
学习了,下次遇到试下

网友:
  是啊  这个 机器的  通病 就是待机芯片  表示 自个 用的 就是这个机器 一模一样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