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V开机后CPU温度飙升到死机求指导维修

楼主(2015-06-02):
机器有进过液体  网卡驱动那里有腐蚀 其他地方也都没烂  清理过了  原本网卡芯片那里有几只脚烂的脱焊了  洗干净了补焊了  现象还是一样 换过CPU。还是温度飙升 哪位师傅可以指导一下 附主板腐蚀处照片http://pan.baidu.com/s/1jGqxsou
还有一台K42JP 经常时不时蓝屏  感觉CPU温度也不高  就用着用着突然黑屏了 经常性的蓝屏 有时候开过游戏后 也会蓝屏  当时保修期内的时候拿华硕修过别的问题~开机按电源键 第一下灯亮 开不起来 第二下准可以开  然后关机过10几分钟后再开就又是灯亮不开机 后来返厂修了主板什么的(最近拆开了没看到哪里修过 不知道是不是换的板) 回来之后就开始了 时不时蓝屏 系统啥的都重做过

网友:
BIOS 刷过没有 开两次才开起来 BIOS问题大

网友:
这个一般是BIOS问题吧华硕的机子很多都是修过后要在刷BIOS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