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G470不定时掉电,时而不触发

楼主(2015-06-02):
运气好修什么都顺手,如题:接同行G470,时开时不开,不定时掉电死机
相信大家经常修到,不定时掉电不算难修的,多半是温控,有规律的掉电就不好说了
今天运气不错,捡到死鱼了,除去拆机时间维修过程仅20分钟
接到手时裸板电流表0.01-0.02-0.00,3、5V在跳

RT8205 13脚3.26V正常,ENTRIP1、ENTRIP2在0-1.多跳,看来问题找到了
搜下ENTRIP1、2来到这里

测PQ407 B极0.13 C极3.几V在跳,果断吹下PQ405,这是一个复合MOS管
极易损坏,再测PQ407 C极稳定在5.12V,再测PQ407B极还是0.13V
B极来源VS经过R416、R417分压得到约5.5V导通PQ407,此电压被加到MAINPWON 上
拆掉PR414后恢复5V,还原,MAINPWON 去到的地方不多,两下就搜到了这里

直接拆了PU201将此温控去掉,通电测MAINPWON 恢复了5V,翻料板找到一个复合管将PQ405补上
G718TM1U手上无此件,就不装了,上电一路亮机,装上硬盘进系统烤机无问题,附亮机图

PU201所在位置
总结:发帖比维修更耗时,拆除此温控芯片当温度过高时或灰尘多、风力不足散热不良时不能起到断电保护,
没配件时可应急使用(请谨慎拆除)

网友A:
还是不错的经验的  怎么都没人关注!!给楼主顶一下!

网友:
好东东 ,看看顶下

网友:
这问题比较透切

网友:
是北桥芯片

网友:
做虚焊试试

网友:
Wii吉萨巨大是伐啦上课

20090101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89757A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的萨达萨达的撒旦是的

jjyy66 -3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北区局的开始了附近的数量

20090101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分析的好详细,谢了

网友:
积分卡里的uyui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票的决赛哦大家萨洛克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方式更好更符合法规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的看法独守空房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哪里的事情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是有通病的吗

网友:
楼主分析的好详细,顶一个。。

网友:
楼上的灌水好严重啊!管理封号吧!

网友:
路过学习学习

我的泪为谁飞 -1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啊

网友:
学习了。LZ精辟

网友B:
楼主还是经验丰富,要是一般人遇到不定时掉电就蒙圈了,不知往哪里查了 ,接时序检测是 正确的方向。

网友:
G470又出新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是经验丰富,要是一般人遇到不定时掉电就蒙圈了,不知往哪里查了 ,接时序检测是 正确的方向。

呵呵,修多了就知道了,只有温度才会引起不定时的,固定在一个地方的修好了估计要费件费财

网友:
温控导致断电的还没遇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错的经验的  怎么都没人关注!!给楼主顶一下!

感谢兄弟支持

网友:
学习楼主的经验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