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3S内接灰屏,外接花屏,求指点

楼主(2015-06-02):
板号k43sv  3.0  N卡8显存之前同行说是外接花屏,我拿过来看显卡被他焊过了,外接试了也不显,然后我重做外接也不显,定了个新显卡,做上之后外接花屏内接灰屏,刷好几个BIOS一个鸟样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6014-1-1.html在这里看到显存坏也有可能,而且我外接的花屏和这个很像,但我查的8颗显存1.5V供电和SPD电压都正常,不知道有没有坏,南桥我重做了下,也是这样。有没有碰到的求助。。。明天换个桥再试试       ----刚拿来我就把屏线屏都换了试过了~~

网友A:
这种问题显卡的可能性比较大吧

网友B:
我搞过一台4738的本,内接不显外接花屏最后把显卡干了不行,把显存干到最后一颗总算是修好了

网友:
既然这样换显存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搞过一台4738的本,内接不显外接花屏最后把显卡干了不行,把显存干到最后一颗总算是修好了

额,那你运气有点~~~我记得我也换个8个显存,可耻的是那8个显存都是坏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额,那你运气有点~~~我记得我也换个8个显存,可耻的是那8个显存都是坏的啊

谢谢你们了,刚刚让他亮着十几分钟,感觉有颗显存温度比较高,先换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搞过一台4738的本,内接不显外接花屏最后把显卡干了不行,把显存干到最后一颗总算是修好了

谢谢你们了,刚刚让他亮着十几分钟,感觉有颗显存温度比较高,先换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显卡的可能性比较大吧

谢谢你们了,刚刚让他亮着十几分钟,感觉有颗显存温度比较高,先换了试试

网友:
换显存吧,就是有点多。。

网友D:
如果还像以前有专业的软件可以查出到底是哪颗显存坏就方便多,可惜现在没有了

网友:
显卡问题呀

网友:
感谢各位了,把那个温度有点高的显存换了就好了,装机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还像以前有专业的软件可以查出到底是哪颗显存坏就方便多,可惜现在没有了

我是烧机烧出来的,就把主板开机几分钟,我摸到有颗显存温度比别的高,换了就好了

网友:
显存问题,以修复,谢谢

网友:
换显存吧!

网友:
显存坏被我烧出来了,这算不算死鱼呢~~要不然八颗显存一颗一颗来多麻烦~~

网友E:
亲,8颗显存您是全换了还是测试了哪颗才换的啊 ?我也有一个华硕的板子。也是花屏,换了显卡也不行。显存太多了 8颗。全换要出人命啊。呵呵 。

网友:
现存确实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楼主 能修好也很厉害了,不过这种确实是显卡坏的几率大  显存坏很少啊

网友F:
吹显卡又没有吹到旁边显存 要不就是买的显卡是不良品

网友:
既然显卡都还了是新的而且呈现原故障就可以排除显卡了!至于南桥应该没关系,显存可能性比较大!但是最好先看看是不是显卡缺总线电压或别的小模块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亲,8颗显存您是全换了还是测试了哪颗才换的啊 ?我也有一个华硕的板子。也是花屏,换了显卡也不行。显存太 ...

就换了我检测出来的那颗

网友:
应该是显存坏的几率高些

网友:
像这种一般都是显卡或显存

网友G:
是不是离螺丝孔比较近的显存?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离螺丝孔比较近的显存?

靠近电池口的那个吧,装上了,不记得了

网友:
八颗显存  要人老命啊

网友:
显存的事  换显存

网友:
花屏还没有修到过 显存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H:
靠近电池口的那个吧,装上了,不记得了

换显存是换一样的型号还是什么都行的?

网友I:
阿道夫方式 阿方索 啊发撒是是啊

网友:
先搞显卡了!

网友:
要是那个坏的显存没温度,,就难搞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换显存是换一样的型号还是什么都行的?

肯定要型号一样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阿道夫方式 阿方索 啊发撒是是啊

哥们你这么水经验不怕被封么

网友:
引用 网友H:
肯定要型号一样的啊

谢谢,还没换个显存,基本看见显存的都放弃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吹显卡又没有吹到旁边显存 要不就是买的显卡是不良品

这样的问题显存坏,很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吹显卡又没有吹到旁边显存 要不就是买的显卡是不良品

这个应该本来就是显存问题,上家把显卡搞坏了

网友:
换显卡了,不行就是显存的问题了

网友:
路过学习了 以后也这样修

网友:
在换个显卡,检查下焊盘

网友:
把显卡换过

网友:
直接做显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