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0

楼主(2015-06-02):
Z470不触发,电流0.45进水的机器,

网友:
0.45的电流 有点小  所有电压都出来了吗 ?
先查下基本供电正常不

网友:
不触发,电流 0.45 应该是短路了把?    嗯哼?

网友:
第一步,一定要清理干净,加焊腐蚀的地方。第二步,测量有无短路的地方再通电看电流修。如果以上几步都完成,这种电流就查一下桥的工作条件,H_CPUPWRGD有无高电平到CPU.

网友:
我遇到一个待机正常的,触发电流0.085就掉了,主板没有腐蚀也没有短路的,不知道怎么查了,楼主给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