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APS3005dm电源电压不能调

楼主(2015-06-02):
安泰信APS3005dm稳压电源电压最高只能调到10.8v ,调电压的电位器拆出来测量是50K,正常。不知道怎么修,求教各位大神。

补充内容 (2015-6-3 20:37):
今天换50K后修复

网友:
第一次上传图片,重复,莫怪。

网友:
我有一台也是这样的。

网友A:
我的也坏过,换50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坏过,换50就好了。

但是我的50K拆出来测是好的啊

网友:
我有台也是最高电压16v换了50k电位器一样   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楼主你应该标注一下在那个位置 新手异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