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0开机屏幕只有左上脚只有一个光标在闪,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6-02):
接到一台E40机器报修故障是不显示, 但开机以后屏幕左上角只有一个“—”小横杆一样的光标在闪,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进不了BIOS吗?没认到硬盘

网友:
先看看能进BIOS不

不排除BIOS本身问题  你先简单排查下

网友:
换硬盘 我上次修一个 换个新的固态上去 跟你这毛病一样的 后来弄个机械的上去一点事没有 搞不明白 为什么不支持固态

网友:
不认硬盘吧

网友:
把 硬盘与光驱拆了再说...

网友:
找不到硬盘,或系统

网友:
 近期,AMD在纽约举办的分析师大会(Financial Analyst Day)上展示了很多新产品与新 | 查看全文
新手必看-苹果手机焊接教程
新手必看-苹果手机焊接教程 | 查看全文
资讯 | 2015年迅维实地6月名额火热预定中
资讯 | 揭秘:磁铁会让手机或硬盘挂掉?

网友:
硬盘检查没有??

网友:
进不到BIOS,连开机LOGO都没有,只有光标在闪。不知道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