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G4打声卡驱动重启黑屏

楼主(2015-06-02):
这台机器客户说打完所有的驱动后重启电脑黑屏,接到机器后用测试硬盘打完所有的驱动后重启电脑   果然黑屏   然后一个个的排除   先卸载集显驱动  重启后还是黑屏  卸载完显卡驱动后还是黑屏   我去  修到这里已经很无语了  一般都是显卡在作怪的啊   这下可能不是的   当卸载掉声卡驱动后重启没有黑屏   *脏话*  难道问题出在这里???当把声卡驱动重装一个重启还是黑屏   果然   直接干掉声卡   更换一个声卡后还是黑屏   卧槽  尼玛啊   这是要搞死人的节奏啊  先软后硬吧  刷BIOS资料后故障依旧    草草草  这是没有犹豫  直接更换HM65反正都是公司的料 B完后   打上所有的驱动后  故障消失  测试OK    沃日   这是碰到百年不遇的故障啊

网友A:
会不会是桥虚焊呢...因为..H6X 的桥..跟当年的N61  一样..有点虑!

网友B:
楼主还记得这个机器的版号吗?以为G4有好多版号?

网友C:
我有一臺HM65的機器,打核顯驅動後就黑屏,但屏上面左上角有幾個點點的小紅綠塊,獨顯的驅動在不裝核顯時是無法安裝的,,除掉核顯的驅動就可以正常 開關顯示,請問這個是不是CPU壞了,還是橋壞了,我一時弄不准!有經驗的,給分享一下吧!我手裏沒有BGA機器,所以也沒有辦法研究這個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臺HM65的機器,打核顯驅動後就黑屏,但屏上面左上角有幾個點點的小紅綠塊,獨顯的驅動在不裝核顯時是 ...

你这个问题百分之90是CPU有问题 G4集显或者显卡驱动出现问题   不会是PCH    我这个是很小的例外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记得这个机器的版号吗?以为G4有好多版号?

R13的好像 HP机器都修麻木了    都不记版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桥虚焊呢...因为..H6X 的桥..跟当年的N61  一样..有点虑!

这个倒不会   HP机器PCH虚焊的极少   要么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R13的好像 HP机器都修麻木了    都不记版号了

好的,谢谢你!知道了。

网友E:
是H65的桥吧  感觉这个桥坏的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H65的桥吧  感觉这个桥坏的很多

对的   67的桥坏的更多

网友:
这种情况是比较少见的了

网友:
坏了桥。。我的话以为显卡。。

网友:
这特么声卡坏了 还能引起黑屏?

网友:
手上刚好有装显卡驱动就卡LOGO的,修来修去看都是显卡和桥

网友:
无语了我还以为是显卡坏了,要是我可能先干显卡

网友:
楼主的判断很正确

网友:
以前也有这个习惯先干显卡   现在越修越谨慎  维修就是谨慎 仔细 思路清晰 盲干有时只会制造故障

网友:
会不会是桥虚焊呢

网友:
是桥有问题了吧

网友:
遇到这样的机器,真的头疼,不过换桥技术过关的话就不怕了,呵呵呵

网友:
学习了,第一次遇到这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