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31花屏

楼主(2015-06-02):
修到一台花屏的机器 外接正常 内接花屏  以为是显卡故障 不过我这人喜欢先观察一下板子再修的   我仔细观察显卡边上的耦合电容有两颗颜色很暗  很不正常的  随便从废板子上找个换上去后花屏消失   测试OK  对于盲修的人   不要上来就干显卡    先仔细看看  当然大部分都是显卡的问题  尤其是HP电脑   但是修机器还是要仔细 思维清晰   希望这个帖子能帮助到大家   分享愉快~

网友A:
楼主确定不是换电容的时候加热了显卡?还有待时间的验证

网友B:
估计楼主换电容时。也加热了显卡。所以就好了

网友:
多思考,少动手

网友:
也有这个可能的吧

网友:
换这个用烙铁  这点常识还是有的   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确定不是换电容的时候加热了显卡?还有待时间的验证

我认为楼主意思是让我的修机器时,先观察,不要上来就先盲目的,习惯的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楼主换电容时。也加热了显卡。所以就好了

我认为楼主有可能是,先加焊了,发现问题一就,仔细一看是电容坏了,又换电容好的

网友:
现在人普通不愿意思考就做事,等到不行了,才回来思考,那时就浪费时间了

网友:
搞显卡啊  ,花屏还不搞显卡

网友:
修机器 观察很重要  可以走很少弯路

网友:
对对   仔细就能看到问题了!!

网友:
都不好说,,只有看看返不返修了,,,返修就可能是显卡了,,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确实很容易坏的啊

网友:
楼主  细心啊   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