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求前辈解答!!!!!

楼主(2015-06-02):
刚接到一部碎屏的机器,如何在不拆机的情况下判断这部
手机
的屏幕是总成,还是内外屏分开的?
手机

网友:
查手機的圖紙和維修資料!

网友:
看显示屏的四周。一般都可以看出来。最好就淘宝搜呗。

网友:
你那个手机总成 和它做对比。一般分离式的 有点泛白。一体的全黑

网友:
4楼正解,一体的打了胶水,所以会全黑

网友:
太好分不过了。总成在熄屏的情况下都是暗的,分离式的边框比较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