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510外接正常内接花屏(绿色雪花还有不规则坚线)

楼主(2015-06-02):
sl510黑胶换显卡,外接正常内接花屏(绿色雪花还有不规则坚线),因为未换显卡之前用风桥加热显卡后内接可以正常显示,所以基本排除屏和屏线的问题。只是这种花屏实在太奇怪了。,除黑胶时掉了好几个空点,还带起一根带线头的线(已经重置回原位),取下显卡看bga焊点都有锡,,因为外接都正常所以显存的可能性应该比较。怎么修呢?明天上班上图,帮我出出主意

网友:
重值顯卡試試,內接和外接是顯卡內兩個功能控制的,所以除了看一下 BGA的好壞,還要看一下內接的外圍電路

网友:
植球,BGA装回去,不过你这好像只有一次机会了,要是再拔一次,应该就是个尸体了

网友:
上图,大家帮我看下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有没有人遇到过??

网友:
重新直球显存

网友A:
你这是显存的原因把

网友:
黑色显示绿色,你确定不是却色?你要是觉得自己显卡没有问题的话,建议先换根屏线试试

网友:
fee 按时是是是啊啊啊发萨芬撒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显存的原因把

显存的话应该外接也不正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