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GA-B75M-D3V 触发掉电反复重启无显

楼主(2015-06-02):
解决GA-B75M-D3V 触发掉电反复重启无显。。拆一个三极管和电阻就搞定。      俺是广西来宾仔没有文化没懂表达。 可以加我这个没有文化的

网友:
拆的在什么地方

网友A:
就在万用表笔左边一点
像素没好。明天换6的照看

网友:
拆三极管是CPU的开启信号控制的地方

网友:
拆了哪里?有没有后遗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在万用表笔左边一点
像素没好。明天换6的照看

大款呀,手機有幾部,還有蘋果6,了不起。現在沒文化人,比有文化人有錢多了

网友:
没文化有钱,有文化的没钱。

拍照的时候手不稳,拍虚了。

网友:
图片搞清楚点哈。 拆的那个位置?????????

网友:
会有后遗症吗?

网友:
没有图纸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楼主发贴最好说明拍,不然看不懂

网友:
是啊,掉地拆的是那部分的东东啊

网友:
是少了哪路电压了,拆了个控制管和上拉电阻吗

网友:
太简单了,不懂啊,小白!!!

网友:
我有块一样的主板也是这种情况,回去试试

网友:
拆的那个三极管,电阻,,,

网友:
拆三极管和电阻起什么作用啊

网友:
拆的哪里  这个是通病吗?

网友:
控制CPU供电EN信号的管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