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显示器发黄,菜单颜色正常。

楼主(2015-06-02):
  牌子是sgoco   型号E1920 屏SGO190A1-MWW4。确定不是主机问题,VGA和屏线都换过了,也不管用。不接屏线,灯管非常白,非常亮。是驱动板的问题么?我该怎么处理。。用了个万能驱动板竟然点不亮,接上灯光不亮,按键板灯亮了。电源板是调的5V,驱动板也是。来帮我解决下把,小菜鸟。也想学习这方面知识。

网友A:
一般是视频信号接口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视频信号接口有问题,,,,

接口很难换把。。我该怎么做呢。

网友:
驱动板点不亮程序不对,要不你试下恢复出厂设置看下能否解决。

网友:
缺色查VGA接口,偏色AUTO COLOR

网友:
不行程序重新写一个试试

网友:
加焊驱动板主IC

网友:
先查下RGB三个输入的电阻值,如果全部相同那就是程序的问题了。

网友:
换个程序试试

网友:
图像发黄,菜单正常,应该是缺色现象,驱动板的问题,查vga接口的三基色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