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板之MCU和图象处理芯片的晶振、复位电路续2

楼主(2015-06-02):
         复位电路的工作原理:通电瞬间,VCC给电容充电,在电阻两端产生压降,RESET电压升高,上升的电压做为触发信号使MCU芯片内部缓存清零,硬件初始化,有效复位。此时,由于对地有电阻分压,此电阻把电容储存的电压逐渐拉低,复位脚变成低电平,恢复常态。通电瞬间复位脚有一个上跳电压马上回零,说明复位正常。

供参考

搜索

复制

搜索
复制

搜索
复制

搜索
复制

搜索
复制

网友:
冠捷等款机型MCU和图像处理芯片的复位电路用一只三条脚的元件。此元件容易炸裂或者性能不良(测不出损坏)。在没有元件更换的情况下可以用一只10K(1/4W)电阻和一只10UF/16V左右的电容组成一套复位电路代替此元件。如图示:

供参考

搜索
复制

搜索
复制

网友:
基础知识,适合小白。

网友A:
随便一块板上如何找这个复位电路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随便一块板上如何找这个复位电路呀????

     查芯片的定义比较好和快些。时间长了也会一些经验和找到一些规律特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查芯片的定义比较好和快些。时间长了也会一些经验和找到一些规律特点。

芯片的PDF可不是那么好找的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的PDF可不是那么好找的哟。

      去常见的芯片定义网站试试!不行发个帖!让大家帮帮你也可以啊!

网友C:
就是随便一块板怎么找出复位呢?

网友:
是不是在图像处理、或晶振附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随便一块板怎么找出复位呢?

         最快的方法就是查芯片的RESET脚位了。有大家会共同帮助你。就不用担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