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41T M LX 能亮但有问题,高手进来给点思路

楼主(2015-06-03):
手上有两个G41T M LX ,一张在BIOS正常不死机,但装系统就会卡在PE的启动画面卡死了,我也试了在硬盘先复了GHSOT,但一样一到正在启动的画面就卡死了。

第二张也能亮,但冷机的时候跑码跑到40停了有一会才能过,过了就能进BIOS。刚才试了一下在BIOS挂机挂了几个小时也没死机,但重启就出问题了,跑码卡在D5,关电源再开又能进BIOS,也进过PE,就重启就会卡D5,但关了电源放一下,再开又能正常的进系统了,不过还是不定时会死机。(有一个小细节,没亮之前复位灯会闪,闪得很快,正常的是闪一下就灭才对吧)

大神们出来指点一二,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卡PE一般為南橋,第二張。也不排除橋故障

网友:
现在看到华硕的主板就头疼  特别是G41的

网友:
一般都是桥

网友:
这个。。跟你说个题外话, 前些天,我朋友拿个技嘉H61来我这,上的给2030的U,也是这样卡在滚动条啊什么的,后来换了CPU分分钟好了。CPU坏么坏,我就么测试了。反正换了2片H61板子都是这样。
第二片板子,最好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不排除桥芯片,出问题,也不排除单个元件,不良、

网友:
G41  G31南桥坏的不少

网友:
把声卡芯片拆了     有一回 我就这样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