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子网掩码

楼主(2015-06-03):
如果一个掩码能容纳1000台电脑应该怎么分配IP啊

网友:
用C类,要算主机+网络位呀!255.255.255.0原本4个C网就挺好的,每个子网容纳250人,例如
192.168.0.0/24
192.168.1.0/24
192.168.2.0/24
192.168.3.0/24
4个VLAN,做好VLAN间的路由,路由策略等。
如果需要对外宣告这几个子网的路由可以采用路由汇聚,汇聚后为192.168.0.0/22

  网上有一个子网计算公式呀  !

网友:
應該市面上有賣高端路由的,可以看一下,1000個不算多

网友:
现在我手里吗有个网吧,电脑多  弄的好乱啊  崩溃了都

网友:
改掉子网就可以容下更多主机了,分网段这个没接触过,有机会一定要实测一下。。

网友:
掩码设置为255.255.0.0
那么IP地址开始从192.168.0.1--------到192.168.255.254结束为有效  一共255*255=65025台!  够用不?

网友:
用ip计算器计算出掩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