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0A独显改集显有改过的吗

楼主(2015-06-03):
联想F30A独显改集显有改过的吗

网友:
这机器不是换改良一般都能解决吗。。

网友:
是吗?从哪买的配件可靠啊?我这没有好的芯片商

网友A:
直接换一个改良的就行了  现在便宜了  淘宝就行 找个信誉好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一个改良的就行了  现在便宜了  淘宝就行 找个信誉好点的

我是新手,怎么从淘宝看出是改良过的?

网友C:
买颗631就解决了  现在631也不贵

网友:
对啊!淘宝上选家销量好点的.差评少点的。

网友:
老机器也能改吗?不用双显卡的机器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新手,怎么从淘宝看出是改良过的?

631 分白胶和黑胶 怎么区分一般看不出来 淘宝上看销量 一般假的很少了

网友:
一般淘宝还是可以的 找个信誉度高的

网友D:
买一颗正儿八经的改良631也就60-70了 比以前便宜的太多了  自己好好选一家   小苏的别买 切记 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买一颗正儿八经的改良631也就60-70了 比以前便宜的太多了  自己好好选一家   小苏的别买 切记 哈哈

能推荐一家信誉好的吗?谢谢!

网友:
发额发 是爱妃撒 啊撒 撒 啊啊 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颗631就解决了  现在631也不贵

631能替换7300吗?是翻新的还是全新的,这个芯片没有造假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31 分白胶和黑胶 怎么区分一般看不出来 淘宝上看销量 一般假的很少了

631能替换7300?怎么问了半天,淘宝店主都说不能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631能替换7300?怎么问了半天,淘宝店主都说不能换

7300的要用7300T的 带T的才是改良的  你那F31是低配的  高配的是631 你一开始没说清显卡型号 7300T比较贵 做BGA的时候小心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A:
7300的要用7300T的 带T的才是改良的  你那F31是低配的  高配的是631 你一开始没说清显卡型号 7300T比较贵 ...

你的是F30A  我们都当成F31了 不好意思啊

网友:
这么老的机器,没改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F30A  我们都当成F31了 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我正在找7300T,北京中关村的一个淘宝店要150元,原装正品,不知真假

网友:
这都能改吗。没有改过。看你了

网友:
干脆买个dell d630主板回去拆个631来用就行了

网友:
这个难度比较大 要该线路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能推荐一家信誉好的吗?谢谢!

7300 7400 的话  你就别搞了  机器那么老 不可能能收很多钱吧? 带T的是改良 但是 现在卖芯片的无良商家太多太多  这个芯片 又贵 完全不值得 别搞了 。。。还不如问下有没有集成显卡的主板  买个集成显卡的主板比较实际。。

网友B:
引用 网友D:
7300 7400 的话  你就别搞了  机器那么老 不可能能收很多钱吧? 带T的是改良 但是 现在卖芯片的无良商家 ...

谢谢您热心回复,现在好了,用风枪轻微的烤了烤,都没上BGA,也没上焊油,就加了加热就好了,我就晕的不行,现在试机三天了,没再出问题,真奇怪

网友:
好像不行哈

网友:
累不累啊,这个板子改要换好多料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热心回复,现在好了,用风枪轻微的烤了烤,都没上BGA,也没上焊油,就加了加热就好了,我就晕的不 ...

永不了多久的 必须坏。。。。如果你少收客户一点钱 跟他说不保修 那到无所谓

网友:
引用 网友D:
永不了多久的 必须坏。。。。如果你少收客户一点钱 跟他说不保修 那到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