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259中文引脚定义 迅维网原创

楼主(2015-06-03):
ISL6269中文引脚定义 迅维网首发。月饼编辑

迅维实地和远程学习
联系电话:0755-27396416
咨询QQ:1727176051  有事您Q我   981775188   有事您Q我

网友:
謝謝分享,英文不好,還是有中文對照好理解些。

网友:
刚好用到,最好能分析下这芯片,标下步骤

网友:
没这么多管脚啊

网友(2015-07-05):
我要分数我要分数

网友A:
饼哥, 可否把英文的数据手册共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饼哥, 可否把英文的数据手册共享一下

没有这个 的手册。

网友(2015-08-11):
为何我的条件都满足了 电压输出才1.5v

网友B:
到底是isl6259还是isl6269?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底是isl6259还是isl6269?

6259。图片有误

网友:
中文的真好 谢谢收藏下 到时要去学习

网友C(2015-09-11):
怎么PDF标题是6269啊?错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PDF标题是6269啊?错了吧?

嗯 写错了

网友D:
这个6259只有苹果机器再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6259只有苹果机器再用吧。。。

是 的

网友:
我手里有台12年的a1466  现在机器不充电,系统里面能检测到电池,电池也能放电,只用电池也能正常开机使用。就是不充电,不但不充电,跟适配器一起使用的时候电池的电量也在减少,充放电就是这个,6259,换了一个一样的情况!外围的原件也查了没什么异常,反馈什么的也查了。也正常,不知道该怎么搞了?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对了,机器关不上机,有时候关机重启还,,,,求解答,没思路了

网友:
呵呵,正找这资料先收藏了

网友(2017-05-08):
下载连接在哪儿呢?有数据手册没?

网友(2017-08-24):
老师可以讲解下ISL6259充电原理吗?怎么充电的,,,需要哪些信号工作顺序谢谢老师。。

网友E:
我的A1278也是不充电,求解决方法,,原理是什么?
月饼
http://edu.chinafix.com/course/110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A1278也是不充电,求解决方法,,原理是什么?
http://edu.chinafix.com/course/110
笔记本充电电路讲解

网友:
好东西 收下了 每次对着图纸都是修的迷迷糊糊的 这下可以稍微知道一点了

网友:
苹果本不充电,isl6259和6259A可以通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