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500DM002可能是固件问题

楼主(2015-06-03):
新手请教,有一块希捷硬盘,型号ST500DM002,固件KC45,前一天还好好的,关机后第二天无法识别,BIOS里也认不到硬盘,网上查半天说是固件出问题,手头只有CA-42,可超级终端无法激活。我在想如果是固件问题,是不是把电路板上25开头的8脚芯片取下来用编程器重写程序就可以用了呢?求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
好像没那么简单,要用专门的软件。

网友:
谁有刷固件的步骤呀?帮我传一个好吗?84144387@qq.com

网友:
终于搞定了!只用到CA-42和超级终端!数据什么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