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电源 保险串灯泡长亮? 求助

楼主(2015-06-03):
保险烧黑

大电容 鼓包 两个都换了
整流桥换的 四个好的
辅助电源的 1.5 欧姆的 限流电阻 换上好的
辅助开关管 2N60 击穿短路 更换
测DC输出线  各路对地阻值  没有短路
测三个双整流二极管 正常
整流 滤波 开关管 都换过了 。。
灯泡长亮  还需要查那些地方短路呢 ?

网友:
关键部位的电压测量了没有?大电解处、辅助电源部分的初级和次级有无异常?等等。

网友:
输入端压敏电阻,安规电容查查

网友:
杂牌的电源还要修吗?

网友:
保险处串灯炮,你这是灯丝当保险吗?

网友:
杂牌电源有电阻坏了,就不要修了,杂牌的保护电路几乎没有,一烧一大片

网友A:
把整流桥拆了  然后测是整流前短路 还是整流后短路  后面这种就再测开关管是否短路  有短路情况 把开关管拆下来 如果开关管没问题 地毯式排查周边吧

网友:
整流桥 看看是不是装错了

网友:
灯光常亮,可能还有短路,如果没有短路那查一下前级驱动

网友:
整流桥 没装错啊
灯泡长亮 亮度很高 还需要 查那些地方 短路
整流桥  大电容 辅助开关管 都换了
是不是 后级 还有短路

网友:
这个垃圾电源还修它做什么?如果真要修,按你的说法,先将拆的哪些不要安装上去看看还会不会常亮。

网友:
练练手啊 学习下
还有个 Dell的 电源 坏了 一看里边 还带小板的 很复杂
都不知道怎么修  从哪下手

网友:
看下辅助变压器是不是挂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整流桥拆了  然后测是整流前短路 还是整流后短路  后面这种就再测开关管是否短路  有短路情况 把开关管拆 ...

这招不错,学习了~

网友:
常亮是高压短路,应该是爆机了,你这电源是劣质电源,EMI线路都没有的!

网友:
辅助电源部分的初级和次级

网友:
大电容是不是焊反了?

网友:
正常 灯泡长亮 是不是 都是 300V 整流滤波部分短路
300v 去了 主变压器  辅助变压器  和启动电路
可不可 断开 着三路 看看 灯泡 还是不是长亮

网友:
变压器测量没哇

网友:
用10k档量整流管

网友:
两个开关管看了没?

网友:
可能是整流桥装反了

网友:
不值钱 换个吧

网友:
整流桥 按照图示装的啊 应该没反啊
开关管都测过 好的 辅助开关管坏了 都换好的了
地毯式排查 是查 开关管的 外围吗
亮整流双二极管 也正常 输出 对地阻值 都正常

网友:
你是不是在学习维修电源?

网友:
感觉问题还是在辅助电源电路,仔细查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