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088 开机掉电维修

楼主(2015-06-03):
该机待机0.003 正常 3v 5v 没问题触发后到0.02 掉电。。检测发现+5v_run +3.3v_run都没有产生。而且这两路也没有短路情况。+1.8v_sus 开机的时候也有,向上排查。检测发现EC8502 的123PIN 没有发出RUN_ON,难道是EC坏了 只是怀疑,,但是不想冒然换,同时发现电源芯片MAX17020产生的+15v_alw 只有7.多电压,如果这个电压低也会造成无5v和3.3v_run电压,料板上拆一个 换上故障一样。。还是测电压吧。在测到28pin的时候 发现这个脚竟然对地是短路的,整个人一下子兴奋起来 。这个脚是芯片向EC发出的PG信号 。。没有这个 EC是不会发出RUN_ON的。。于是断开EC的68pin 不在短路,换IT8502 解决 附上1088 图纸 独显的版号:DAVM8GMB8G0

网友:
附上图纸

dell 1088.rar

网友:
上个图更好呀

网友:
广达的触发就掉电一般都是缺PG信号 楼主图文并茂更好

网友:
IO坏导致加电不了

网友:
可以挺快就可以搞好了,还不错

网友:
我去。。一个脚一个脚去测量 ?

网友:
开机掉电一般就是哪个电压没有出来。楼主就直接怀疑EC 。而且直接问题解决,厉害。

网友:
广达的触发就掉电一般都是缺PG信号

网友(2017-03-18):
思路不错,最好能弄点图,不然看着很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