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掉电故障。

楼主(2015-06-03):
    一台华硕F81S的机器,待机0.03,上电0.9直接掉电,测了下没有CPU供电,换下CPU供电芯片故障还是一样,难道不是CPU供电的问题,难道芯片没有换好,还是我的思路不对。因为我测了下CPU的供电芯片上的几个工作条件没有满足,所以直接换芯片的,最主要是看到华硕的板子就头大。有图纸也没有位标。望论坛上弟兄指点一下。

网友A:
工作条件没有满足。你换芯片干什么?

网友B:
工作条件都没有满足,你换芯片干什么,先吧条件修全了

网友C:
芯片的供电和开启有吗

网友D:
你测了那些数据了?就直接换芯片?

网友D:
还有就是看看是不是还有别的电压没出来!

网友E:
修电脑就跟谈恋爱一样的,不能太鲁莽要有耐心。

网友F:
那些条件不足就往那儿查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修电脑就跟谈恋爱一样的,不能太鲁莽要有耐心。

电脑坏了能修。女朋友漏气了还能修吗~~~

网友H:
先把条件修出来吧

网友I:
不上内存会掉吗?

网友J:
条件都没满足呢  查满足条件把

网友K:
是呀,你都知道工作条件没满足换芯片有什么用呢?图纸网上找不到就到某宝看看咯

网友L:
工作条件没有满足你换芯片  不都是条件满足芯片不工作 才换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作条件没有满足。你换芯片干什么?

是有点草率,不过华硕的机器找东西太麻烦,所以就赌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整好里说说。。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作条件都没有满足,你换芯片干什么,先吧条件修全了

恩,因为华硕的机器找东西不太好找,所以只好这样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的供电和开启有吗

这两个是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测了那些数据了?就直接换芯片?

关键是不想测啊。一看见华硕的机器就头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就是看看是不是还有别的电压没出来!

恩,我再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电脑就跟谈恋爱一样的,不能太鲁莽要有耐心。

说的没错,但是我看到华硕的机器就没耐心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些条件不足就往那儿查

恩,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脑坏了能修。女朋友漏气了还能修吗~~~

我再仔细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先把条件修出来吧

我知道,我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上内存会掉吗?

也会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条件都没满足呢  查满足条件把

关键华硕的机器不好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是呀,你都知道工作条件没满足换芯片有什么用呢?图纸网上找不到就到某宝看看咯

恩,有道理,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L:
工作条件没有满足你换芯片  不都是条件满足芯片不工作 才换的吗

谢谢指教哦。,

网友:
华硕也要看看BIOS,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刷bios好的

网友:
当时是 先解决芯片的工作条件了!